开关电源单+12v能带多大负载?

楼主(2014-11-24):
本人小小白,有一问题向老师们求教:
家里有个闲置七喜电脑电源,标称额定功率250w,其中标注+12v/10A ,+5v/20A,现在想废物利用用它来给led灯带(直流12v)供电。请问下,如果该电源其它5v、3.3v都不用,是不是可以单独用它的+12v来给250w的灯带供电,还是只能带动12*10=120w的?

网友:
120w是极限了

网友A:
如果5v不带一定的负载12v可能会跌下来的

网友:
100Wb吧最大

网友:
估计150也行

网友:
太大了不行

网友:
120W应该不行了,,

网友B:
ATX 只用12v的话空耗大,说白了就浪费电

网友:
铭牌上标着的

网友:
天朝的电源你看铭牌就完啦,很多都是标的最大值,也就是短时使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际测试,办法也很简单,找几个12V汽车灯泡就能测。

网友:
led的驱动方式比较麻烦,由于5v几乎不带载,12v会有较多跌落,led两端很小的电压变化就会有很大的电流变化,因此即使铭牌上属实,为了匹配驱动,也很难在led上得到100w的输出。

网友:
12V100W直接保护了。灯丝没热电阻很小的

网友:
120W的负载是+12V电源的极限值,超过了电源会保护。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A:
如果5v不带一定的负载12v可能会跌下来的

这是为什么,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 只用12v的话空耗大,说白了就浪费电

把其它的不用的拆掉行不?

网友:
12V x10A带250W LED灯肯定可以亮,正常电源也不会很快烧你试试

网友:
带汽车那种有灯丝的灯泡肯定保护,带LED灯没问题

网友:
120W的都不行。

网友:
led特别省电,你想带几个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其它的不用的拆掉行不?

不行,就像汽车点了火在原地不动也耗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其它的不用的拆掉行不?

ATX电源有输出电压检测电路,你拆掉其他的几路输出电压元件,电源会保护而不工作的。要改电路才行,改来改去还不如直接买一个12V的大功率电源,也就几十块钱而已,何必如此费力。

网友E:
可以的,问题不大,只要电源不是太古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X电源有输出电压检测电路,你拆掉其他的几路输出电压元件,电源会保护而不工作的。要改电路才行,改来 ...

我只是把其他我不用的电压输出线剪掉,只用+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问题不大,只要电源不是太古老

谢谢师傅!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回复又仔细看了一遍主题,发现我理解错了,标称12v/10a的电源,即便是其他两路电压不用,12v最大电流也不能超过10a,即不能超过120w

网友:
铭牌上不是有写着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