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东芝M356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11-23):
东芝M356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能进入系统。内屏全白。

Q1 3PIN 3.3V  2PIN 0V
Q3 1pin 0V  2Pin 3V  3Pin 0V
Q4 1Pin 0V 2Pin 0V   3Pin 3V
造成LCD_VCC1   0V

LCD_VCC1   经过L6为LCD-VCC电压为0V
一:Q1和Q4可用那几个管子代换?
二:这个情况可以把Q4 1脚和3脚飞起来么?

屏换了也是一样,排除屏问题!

网友A:
补充一下R17上边14V 下边为零V

网友:
INT-LVDS-DIGON与EXT-DISP-ON要都为高电平才能出LCD-VCC电压的。往前查这两个信号吧。

网友:
R8没装 二个点都没电压。R9装了同样二边都没电压。

网友:
换屏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再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R17上边14V 下边为零V

Q3导通拉低了15V

网友B:
屏保险没3.3,直接给他一个3.3看看

网友:
Q4的1脚和3脚连也不行的,你可以尝试将把Q3/Q4拆了

网友:
不行就老实点查INT-LVDS-DIGON与EXT-DISP-ON这两个信号吧!

网友:
Q1和Q4必须要导通,所以Q1的2脚必须要为高电平,楼主尝试直连Q4,强制拉高,估计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保险没3.3,直接给他一个3.3看看

今天分用完了,明天再补!Q4二脚连起来内屏仍不亮。

网友:
断开R18,再飞线试试

网友:
把Q1拆了 1脚和3脚  连个10K 的电阻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R17上边14V 下边为零V

嗯,可以拆掉Q3排除下。

网友:
查屏口线路。

网友:
查Q1 PIN2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分用完了,明天再补!Q4二脚连起来内屏仍不亮。

楼主直连Q4,Q2要去掉,不然还是会拉低

网友:
查Q1二角电压 来源  或者直接短接q4一脚和三角看看能不能做成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