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显卡爆珠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4-11-23):
以前在论坛上看大家说过黑胶显卡加焊时会爆珠,现在我遇到一台IBM独显T43P南桥虚焊,加焊后不亮了,
这两天才搞明白是显卡芯片下边的几个电容短路,这显卡是背着显存那种,有黑胶,应该是加焊南桥时
显卡芯片离得太近咋地了,就想起以前大家说的爆珠,但又不明白咋回事儿!
哪位大师给俺解释一下为什么显卡会爆珠,怎么才爆珠的!
以后兄弟也好长点见识,避免再出这样的事儿!谢谢啊!

网友A:
爆珠就是珠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珠就是珠爆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爆出来呢?怎么整才不会爆呢?我这个笔记本之前是按住南桥就能正常开机,加焊后,显卡下边电容短路了好几个,现在不亮了!也没看见有锡珠跑出来呀!

网友:
爆珠是因为芯片受潮引起的,所以黑胶显卡加焊前一定要进烤箱支潮。

网友:
ibm thankpad的都有黑胶,现在联想出来的黑胶只在四周,一下加焊,其他芯片受热会热胀冷缩功效,锡珠就跑出来了,要用锡纸包好。你那个主板焊了南桥就要把南北桥和显卡拿下来从新植珠。不如直接换板子!

网友B:
带黑胶的BGA加焊时因为锡珠在高温融化时会膨胀,而芯片四周因为黑胶固定住不能自由起伏所以就会连珠或者爆珠。黑胶的BGA最好还是从新植球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黑胶的BGA加焊时因为锡珠在高温融化时会膨胀,而芯片四周因为黑胶固定住不能自由起伏所以就会连珠或者爆 ...

明白了!这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得用多少度拆,它上边背着显存,是不是只能下边加热呀?

网友:
现在BGA要求的工艺越来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这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得用多少度拆,它上边背着显存,是不是只能下边加热呀?:han ...

一般原装的都是无铅的 ,温度这个不好说要看你的机器和环境温度而定。

网友:
t40那些独显的显卡上带显存的很难搞,一搞就得弄死了,呵呵,直接换板也不贵

网友:
上下都要加热这要多练习才能掌握啊

网友:
BGA加焊时因为锡珠在高温融化时会膨胀,而芯片四周因为黑胶固定住不能自由起伏所以就会连珠或者爆珠

网友:
感谢大家多的解答!迅维网就是好,有这么多热心的哥们!谢谢...哈......!
不像我原来在商贸城,一个屋呆着的问什么都不好好说,有时候装听不见,有时候还很认真的告诉你一个扯淡的答案!坑爹!而我修好什么了,马上就要问,你咋修好的?

网友D:
银牌维客了。。。咋没i搞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牌维客了。。。咋没i搞过这个?

呵呵,高看我了,我对论坛签到什么的很执着的,也发过不少帖子,当然会变银牌维客了,
之前我天天修显示器打印机什么的,没机会弄这个,再说了我那个老板同学说了:麻烦的你别整,干你专干的!
连我接个主机箱修主板的活儿,都有个婊子不乐意呢!要不是老板又是同学我真想顶嘴!啥时候开会告诉过我我是专干什么的了???现在我不干了,在家自己研究,能多知道点是点!望不吝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
爆珠就是有珠跑出来,或被干短路了。反正就是坏了

网友:
加焊太热了  黑胶的就这样  用 220一下就行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打黑胶的温度不能太高,IBM有几款是很容易爆珠的

网友:
黑胶的必须把四周都用锡箔纸包好  要不万一爆珠  那可就蛋疼了!

网友:
温度过高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