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拆笔记本黑胶显卡视频!

楼主(2014-11-23):
好久以前在咱们论坛上见过有笔记本黑胶显卡视频,当时没留意,看看就拉到了!
可现在接触到了一个笔记本,显卡芯片部分短路,想拆下显卡芯片,心里又没有底!
想再找那个拆笔记本黑胶显卡的视频,可找不到了!
哪位大师知道告诉兄弟呗,我怕把显卡弄坏,或者拆掉点了!大家帮我,谢谢哈!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风枪温度调低一些,用的尖一点的针慢慢的取,一定要注意,不要把线弄断了

网友A:
显存骑在GPU上有点难度

网友:
我X一提黑胶我就闹心 上回就拆掉点了 整个换板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贴,说加热200度几分钟后,用针筒晒无酒精准确后,黑胶容易剥落

网友:
我是用脱胶济 淘宝的    涂上脱胶济  等2小时  很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骑在GPU上有点难度

是啊!显存上也有胶!知道咋拆不?

网友B:
这个难度大,不如直接换了,才1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度大,不如直接换了,才100多点

明白,这个不值得修,但是我想拿它练手,也可以说玩玩,整坏了都没事儿!

网友:
捅过去就是了,怕鬼呀

网友:
直接插。。。。虚锤子啊

网友:
黑胶简单了,只要熔点达到,拆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有烤箱的最好先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