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迅维毕业一年了, 发三个实例。冒个泡。

楼主(2014-11-24):
毕业一年了, 挺怀念在深圳的日子, 饼哥最近长胖没?  还有那些朋友们, 大家过的还好吧?

晒一张毕业证书吧。

打印机是我混来的。 朱老师看了上面不好意思不给优秀啊。

好了不扯了。

第一例  :

机型:  东芝M500  I3系列。 无图纸, 时亮时不亮。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5, 这是不亮的。

测3,5V电杆, 3V 以出。  不出5V。  芯片用的MAX17020 。   开始测待机芯片条件, 测到5V EN 0.13不正常 。

无图纸怎么查呢, 找个差不多的图纸。 待机芯片用的MAX17020 , EC用的ITE8502E。

看到这里小激动了一下。  5VEN连着 过温信号,  温控又去拉低EC的 WRST# 强行复位EC。  接着测下WRST#的电压

WRST# 正常3.3V上拉。    找到原因了。怎么做呢, 还是叹息没图纸啊。  开始跑线。 两个出发点, 一个5VEN, 一个WRST#,
选择从WRST# 跑线。  。。。    终于是找到上拉电阻了, 一端3.3正常,  另一端又经过一个电阻, 一个二极管去到后面的几个三极管,直接摘了电阻 和二极管。

再来看下WRST#电压。

5V EN 正常电压

亮机。

第二例 E40进水。

先处理吧。  烤完之后, 换电容。 MOS管。 补线。      漫长的工程。

接着打值 , 基本上正常。  上电, 3V只有1.6 ,不出5V。  芯片用的ISL6237,  测芯片条件都正常, 手头有芯片, 先换个芯片,

换完芯片上电。 啪 。 大短。   芯片坏的? 虚焊?    补焊无果。 摘了PF5还是短,

判断与芯片无关了。

看了下图纸。 基本上公共点与芯片上管D级都有一个保险。 当断到PF8时 , 不短了, 测得PD12损坏。

装上PF8 , 再次上电。 又是啪一下。  再打公共点值。 只有165, 断开PF8, 测公共点正常了,阻值450.  换了上图中1.5V供电上管正常了。 上电, 不上CPU电流有时候跳到0.9A了, 还是存在短路。 既然这里主要进水的为总线供电1.05 和1.5VSUS, 不考虑后级转换电压短路, 先测个1.5V的波形。

再测1.5与1.05对比的波形。

1.05先掉。  滤波电容不良 换掉3个330 拆掉一个小电容。

装上CPU 内存。外接亮机。

第三例 戴尔进水。

     新机无图纸,

处理完之后 打值 5V电杆对地为0。 烧也烧不出。

上放大镜吧。

看到图中3个电容不正常。 一烙铁下去。

待机正常了。

亮机。

记得去年深圳这个季节 早上羽绒服 中午短袖。。 晚上穿着保暖内衣睡觉,   回忆起来也挺开心的。

对了 , 去深圳回来发现长了10斤。。。。   回来又长了5斤。。 终于知道饼哥为啥要踩自行车 上下班了。
基地的同学们, 有凤凰山爬真好。

网友A:
多发点跑马以后的 或者不跑吗的 现在电路问题 已经诱惑不住我了

网友:
一年后的冒泡,这帖子不行啊,起码来点复位以后的!!飘过~~~

网友B:
学霸啊。全优秀!!

网友:
三例都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点跑马以后的 或者不跑吗的 现在电路问题 已经诱惑不住我了

恩恩。 有时候没有时间拍照。 以后会多发些复位之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霸啊。全优秀!!

哈哈哈。 当时也不奖励点下载分。

网友:
几位大哥招呼一下初学的小弟啊

网友:
电路问题 现在对于论坛的这些大神们 以经没有诱惑力了  相信有复位不跑码的  发出来 一定会引起共鸣的

网友:
学霸大哥,真牛。学习了

网友:
电路问题写的这么淡定  也代表那份实力

网友:
学霸呀!!技术也牛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当时也不奖励点下载分。

  意思意思   饼哥很靠谱的

网友:
也是哦 电路问题没诱惑了  有时看了买的加密狗里面的视频想想饼哥好胖哦 我深圳回来也胖了深圳地沟油太多了

网友:
为什么我在基地就没有长胖呢!

网友:
学的还是很牛的,没图都能修的好。。。

网友:
没得说,迅维人才就是多……

网友:
看了你的毕业证  汗颜啊

网友:
技术可以呀,没图都可以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一例东芝本,去掉了电阻与两二极管,这一路是温控保护电路,这样子做,本本对温度恐怕不敏感了吧,说 ...

温控已经出问题了,  其实没多大影响。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厉害,我也想学习下的,1.5V和1.05V的波形这里是不是在对应单元供电电路MOS管S级相连输出电感一端测到的呢?

网友:
也是和你同样的季节来的,希望能学到你那样。榜样啊!

网友:
不愧全部是优秀的,理论扎实,,,

网友:
一年也成了老鸟了

网友:
迅维就是强

网友:
技术不错了,迅维出来的学霸有两刷子。

网友(2023-04-10):
都是高手,看着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