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4-11-23):
这个PL4对地阻值是0.12,正常吗?

+CPU_CORE对地阻值是0.06(上U),对吗?

这个充电电感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电感PL1无穷大,反过来就有568的阻值,对吗?哪位能帮我解释 一下!

网友:
这阻值应是正常的,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1  2 也太小了吧   充电电感是对的

网友:
电池充电那个是正确的    前两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1.05V阻值12欧正常 COU供电6欧正常,充电电感568也完全正常

网友:
这个的话有些还有是否0。02呢

网友:
现在越高级的主板阻值也越来越低

网友:
用二极管挡量的吗?那应是正常

网友A:
往后的板子  阻值不为0就不能判定短路   上图的  VCCP总线  10欧左右   CPU供电也一样

网友:
打对地阻值要红表笔接地

网友:
是非对错无关仅要,重在一起参与,一起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到底是阻值还是二极体值先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后的板子  阻值不为0就不能判定短路   上图的  VCCP总线  10欧左右   CPU供电也一样

阻值???

网友A:
是阻值啊   你管它不叫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阻值啊   你管它不叫阻值吗

如果是:是用表万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值,应该叫压降,我们坛里一般叫二极体值。电阻档才叫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