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14-11-23):
笔记本液晶屏白屏过一会儿会有竖线 确定是屏坏了    请问此屏可以修吗 已换过码片 还是一样。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期待高人回复  要修就要深修了

网友:
一般没得搞的

网友:
好像缺电压吧,显示器拖尾我修好一个,弄坏一个,笔记本屏就改过led高压,其他我就是小白了,直接换了。

网友:
先量屏供电,升压?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别费那个脑子了,直接换屏

网友:
查下屏上的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我就基本没有修过屏

网友:
修屏?那些好像都是相对大神级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