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2LEATV背光亮一下即灭

楼主(2014-11-24):
解决方案:该机器的背光板出现此问题的比较多,有时是C31、C32、C33、C34、C35、C36、损坏或者虚焊、其次是变压器有损坏的,如果以上全部找不到故障,可以把IC01 ZO960 的4、7脚直接短接,即可以解决,此方法很实用,出现背光亮一下就灭的用此方法95%以上的都可以解决,希望各位同事借鉴。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还有部分灯管虚焊也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
这现象基本都是这问题

网友:
是高压板保护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厂家设计出来存在的缺陷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换板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换板 方便

对啊。。me,too。

网友:
该机器的背光板出现这问题的故障比较多,能修复当然最好,换板也快捷。

网友:
通病直接秒杀了

网友:
掉线脱冒也有可能啊

网友:
灯管 高压 或者 电压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