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43PCAHV热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4-11-24):
解决方案:热机自动关机,指示灯不亮。怀疑副电源
ICTOP223
不良,暂无
TOP223
用
TOP224
代用,试机故障排除。
TOP223
与
TOP224
的脚位完全一样,只是
TOP223
的功率为
15W
TOP224
为
20W
TOP223
完全可用
TOP224
代用。
机
芯:
8PS5
自动关机

网友:
药到病除,高手

网友:
哈哈 大功率的芯片就是好

网友:
楼主创维的吧,

网友:
5V待机电源吗?

网友:
副电源IC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5V待机电源修复,关键是零件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判定是负电源问题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