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5800-P42TLQ-0000无电源,灯不亮电

楼主(2014-11-24):
解决方案:单板空载测电源板(5800-P42TLQ-0000)无5V电源输出,外围元件无明显损坏,IC1015290V正常。更换IC101/P1014开机5V正常,但12V24V开机往上升一下就掉回0V,更换NCP1271等无效。测NCP12716脚供电只12V,正常时有14V以上。怀疑因5V空载使NCP1271供电不够,给5V加一假负载开机12V24正常。此电源在空载维修时副电源供给NCP1271的电源不够,NCP内部停振无输出;在维修时必须给5V加一假负载才能正常维修。

网友:
楼主这是智能电源板

网友:
无负载 芯片电流检测脚变小 14V偏低

网友:
vi知道一点点哦

网友:
嗯,不错,有增长一个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正常的啊,5V STB肯定要这样啊

网友:
需要加强学习才能跟上节奏

网友A:
讲到底,就是修复了用于待机的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到底,就是修复了用于待机的5V电压?

楼主的意思不完全只是这个!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别误以为电源的12V、24V不出而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