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9T68HD斜纹干扰

楼主(2014-11-24):
解决方案:开机出现满屏水纹状,会飘动的干扰,加热数字板会好转或消失。换完全部芯片和相关小件未能解决,最后代换电容
CD216(16V/10UF
右下方)图像正常了。注:次故障是
6D72
的通病,已修过大量。
芯片
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论坛因你而更加精彩

网友:
原件热不稳定 参数飘移很头疼

网友:
实用的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电容是负责什么的供电的?这个3230是什么芯片,能上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那个电容是滤波的还是什么作用

网友:
滤波不良或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