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玩LPC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时钟灯闪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因为修H61的板就买了个LPC诊断卡,以前没用过,拿回来后就用好板试试,接线到主板的LPC接口后代码显示00不跑码,复位灯不亮,cLK灯不停的闪,试了两块板都是这样,确定没接错线,现在想问各位大神是诊断卡问题还是其它!!!

网友:
要先把电压都测量出来是否正常啊! H61的诊断卡 我感觉还不够全面  所以不能过度依赖诊断卡!新型的玩意 刚面试  一定很多缺陷!

网友:
把你的诊断卡图发出来看下,说不定你按错了

网友:
发个图看下

网友:
我打算买  但是怕买过来的时候又不行 毕竟要70多吗

网友:
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诊断卡问题,二是你的接线问题。

网友:
这种诊断卡 不会用啊!还是万用表直接测试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