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求助 长虹LT22629如何读写程序

楼主(2014-11-24):
一块主板坏了,想从写下程序,不知从何下手,本人小白,望各前辈指教。。。

网友:
是直接连VGA还是利用这个备用的USB口,我也不知道用那种软件方案,求赐教。。。

网友A:
这家伙啥毛病呀?肯定是MCU程序的事儿吗?是这样的驱动板吧?估计不好弄!这主芯片应该很新,rom老编程器可能不支持!它是电视!能找到程序才能研究刷机!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不行就拆下来写。、、、、、、、、

网友B:
能找到程序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程序  用编程器刷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序的,迅维的F890可以直接VGA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啥毛病呀?肯定是MCU程序的事儿吗?是这样的驱动板吧?估计不好弄!这主芯片应该很新,rom老编程器可 ...

不新吧!只不过这型号比较少见,我有好的驱动板,想读出来然后写到另外一块板上去。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从写了依旧不开机,电路有问题,估计搞不好了。

网友:
F890很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