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0南桥发烫

楼主(2014-11-24):
刚来的时候进水 没有待机 最后把待机绣出来发现南桥发烫,待机0.5A  按开机键开机指示灯还亮 就是电流无变化  救助 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别忙着拆桥,看看周围电路,待机0.5,怎么说都有短路了

网友:
待机0.5肯定不对,先把待机修出来。

网友:
南桥欠电压也会使南桥发烫, 或者量下网卡,声卡是否好坏, 坏了也会引起这故障,  在看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待机0.5有点高哦,可能后继短路了

网友:
我以前用的老招数是, 实在没招,看哪个发烫取哪个,  你看南桥发烫,就把南桥取了,在看待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换一个试下,  还是一样的话,就只能在排除别的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把短路修出来

网友:
你确定这0.5是待机正常吗。是不是已经机了你妹上u啊

网友:
你没上u。刚刚打错了哈

网友:
待机0.5  短路是肯定的啦   把南桥的待机条件查一下  正常的话 就摘了吧

网友:
待机0.5A肯定不对的,先把这个修出来

网友:
重新焊下

网友:
先烤一下板吧

网友:
这个就像在排雷有点悬

网友:
如果确定是待机的电流 直接拆除发热的 在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