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4-11-24):
机子收了的,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后屏不亮。CPU风扇一直在转。按复位键,长按开机键都 没用。只有断电再开机才正常。IO换了还是一样。不上CPU也是这样,但正常开机时按重启键,重启正常。按电源键关机就不行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试着跑一下电源绿线是到IO还是南桥,仔细看一下中间的元件

网友A:
查一下关机后IO上的SLP_S3#是不是还是高点平,还有IO拉绿线的脚位是不是一直在拉低,一般关不断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如果是SLP_S3#一直为高,可能是南桥问题,如果绿线一直被拉低,可能是IO到绿线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听过关机还和BIOS有关,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B:
IO 8716  71脚一直为3.3V  这个主板是独桥。是桥坏了吗。关机后屏不亮了。绿线一只为L。断电后,再通电绿线为5V。

网友:
BIOS换过了,桥NF-6100-430-N-A3 .IO 87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关机后IO上的SLP_S3#是不是还是高点平,还有IO拉绿线的脚位是不是一直在拉低,一般关不断都是这两个 ...

不愧是版主,回答都这么仔细,可能是IO到绿线之间相连的控制三极管出现软击穿现象也有,当SLPS3#信号为低电平时候,本身不能出现截止状态工作。

网友C:
请换了CPU座子上面的T04就好了

网友C:
你先量下哪一个是有12V电压的,换了就好。本人修过好几台机都是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8716  71脚一直为3.3V  这个主板是独桥。是桥坏了吗。关机后屏不亮了。绿线一只为L。断电后,再通电绿线 ...

加焊下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量下哪一个是有12V电压的,换了就好。本人修过好几台机都是这问题的。

12不就是CPU的小四口电压吗?

网友:
联想g31lm2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那个板子是82801gb的桥  换过没用 后来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换了CPU座子上面的T04就好了

看了没什么T04.T04是什么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不就是CPU的小四口电压吗?

没听懂10楼的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这个是最后一步。有风险。谢谢。

网友:
这情况不要先动桥,看看BIOS,如刷不了。进BIOS设置一下,再不行看看电源管理,甚值显卡驱动有问题都出现过不关机。

网友:
最近遇到过很多正常开机 正常用的电脑,就是关不了机    大部分是技嘉的板子,,,如果换了IO还不好的话几乎没有办法搞定了,只搞过几台蚂蚁公司的  F71862  换了就好,,也是关不了机

网友E:
IO换过就只有干桥了,,待机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换过就只有干桥了,,待机信号不正常!!

按压多次桥没有一次正常的。接触不好的可能不大。可能是桥有问题。但开机后一切正常,真是搞不懂。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谢谢关注,还没有。请指点。

网友:
关机后不复位。复位灯常亮。运行灯常亮不闪。还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G:
楼主 帮量下这个桥的供电电感对地值 多少啊 手机有一块这个板子 不出桥供电 芯片条件满足,换芯片还是一样 怀疑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帮量下这个桥的供电电感对地值 多少啊 手机有一块这个板子 不出桥供电 芯片条件满足,换芯片还是一样  ...

数字表。19  25  正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