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sino sk-820打印机无电源反映

楼主(2014-11-24):
aisino sk-820打印机无电源反映 电源板测试 电压 有5v 38v输出 电源板正常 驱动板上电压有那些需要测试的 的说一下 对打印机驱动板还是有些不了解。

网友:
拆机把所有插子都重新插几下!测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有可能主芯片坏了!

网友A:
把打印头拆掉看看能开机吗,有可能是打印头和主板坏了,主板一般就换了,那个IC芯片和一块板子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打印头拆掉看看能开机吗,有可能是打印头和主板坏了,主板一般就换了,那个IC芯片和一块板子价格差不多了 ...

谢谢 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