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

楼主(2014-11-24):
此机器用的3V5V供电芯片是RT8206A,关键测试点6脚VIN,7脚LDO,4脚ON_LDO。接上可调电源测试发现6脚电压为零V,4脚也为零V。断电仔细观察6脚旁边的电容腐馈明显供电端的焊盘脱落,4脚相连的电阻PR135 390K电阻也腐蚀,焊点脱落。从公共点飞线到芯片的6脚,再找一个电阻390K左右的电阻,一边飞到公共点,一边焊到焊盘上。飞好线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2A,测3V5V电感无输出,7脚LDO竟然是0V,断电,测7脚输出对地不短路,因此可以判断供电芯片损坏。手上没有RT8206A这个供电芯片,不过仔细一想引脚与ISL6237的引脚关键测试点基本一样,调出ISL6237的PDF一看竟然完全相同,记得曾经已修过这样的机器两台机器,一台ISL6237,一台RT8206A,其中有一个芯片坏了,我还互换之后当场解决了一台。用ISL637代换以后,重新把6脚的线飞好,接上电源,再测3V5V电感上3.3V,5V电压输出正常。用示波仪测EC旁边的BIOS芯片的2脚,5脚波形正常,开关上的电也正常了。到这里飞了两条线,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待机修正常了。

网友:
待机 0.2A  肯定没3  5 V输出啦   都短路了哎

网友:
进水导致待机芯片和两个电阻腐蚀损坏,待机修出来就好了吗??

网友:
RT8206A,RT8206B,ISL6236,ISL6237,6686
你试试看  这些每个换以下看能代换不。呵呵,都可以

网友:
RT8206 RT8206A RT8206B ISL6237 ISL6236 TPS51427 RT8210B UP6188A

网友:
烧机的。待机电路就是好维修。

网友:
这芯片目前还是见得比较多,很多人也修到过,懂这芯片的工作原理就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