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升级,无法识别!

楼主(2014-11-24):
华硕F5V笔记本 原来用的80G硬盘,现在客户拿了一个500G的移动硬盘说拆下来给笔记本换上,成功拆下换上后,bios无法识别,于是把这500g的换上台式电脑,台式机可以正常识别使用。我以为是老机子无法不支持这么大的,但之后我拿了750G的插上后,笔记本可以正常识别使用。现在就是80G,750G的可以用,但这个原500G移动硬盘无法识别,我看了这500G的SATA接口旁边是没有跳线口的,应该说是没有焊接上跳线口,那里是空缺的,我想问问这识别不到是什么原因?移动硬盘不能用作sata主盘么?谢谢!

网友:
新问题,那个500g的插在台式机进pe有用,但是进系统会造成无法看到桌面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这个硬盘没有跳线的原因?

网友A:
双硬盘才有主次硬盘之分,可以在BIOS里面看到,单硬盘如何主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硬盘才有主次硬盘之分,可以在BIOS里面看到,单硬盘如何主次?

只是觉得这硬盘有点残缺,会不会只能用作移动硬盘,做不了SATA主盘?

网友B:
这种问题 应该不会有吧   SATA口的应该都能用啊   这个硬盘在BIOS里认不到吗 还是在PE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应该不会有吧   SATA口的应该都能用啊   这个硬盘在BIOS里认不到吗 还是在PE里

bios认不到

网友B:
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看一下  或者把移动硬盘 在别的电脑上进系统 把移动硬盘 全格式化 在装上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原机是160G的,现在换了一250G-500G的怎么搞都不能和,没办还是老老实实用16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看一下  或者把移动硬盘 在别的电脑上进系统 把移动硬盘 全格式化 在装上看看

没办法了,都搞过了!时间也紧迫,放弃了!

网友:
觉得这个盘有问题刷过固件

网友:
不好搞,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