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屏幕显示不全维修小经验

楼主(2014-11-24):
如题,顾客刚拿来说是摔了一下,摔的不高,然后就这样了,进BIOS和进系统都是屏幕右边有一块黑色的,我估计是BIOS错误,恢复出厂设置没用,拆了掌托拔掉CMOS电池,结果。。。悲剧不亮了,自己吓了一跳,这么倒霉啊,只好跟顾客说放这检测主板,顾客极不情愿的说能不能恢复原来的故障啊。。。。我说肯定不能了。。。(我这会心里也没底啊),拔掉内存檫了内存都么用,加热北桥,集显的,也没用,换U也没用,忘了说了,电流到1.04左右,看着像不过内存,下班路上想来想去有说通病的屏接口处电容坏了,又 不像,第二天看了下说的屏接口周围的保险都没坏,电容没短路的,只好回头想下,既然是只碰了电池估计还是BIOS坏的多,网上下了个刷上,外接OK了,内接ok,都正了,显示满屏,小小经验,望碰到的朋友有帮助。少纠结。

网友:
维修往往都是这样的  想得在复杂了  就容易把故障扩大   动了哪  就重点查哪   就跟进了水的主板一样  哪里进水 就修哪里  修别的地方 最终还是会绕回进水的那里

网友A:
我认为你不刷bios,放下电可能也会好,南桥旁边会有跳线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先从简单的排查着走,不要动不动就先弄桥什么的,有可能小问题被无限的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不刷bios,放下电可能也会好,南桥旁边会有跳线

兄弟没看明白啊,我是放电放黑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先从简单的排查着走,不要动不动就先弄桥什么的,有可能小问题被无限的扩大故障就麻 ...

我没说清楚,呵呵,是用风枪吹了下,没BGA,这板子BGA很烦的,我肯定不会那么主动去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