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借鉴黄老师贴子改装电源板通用模块

楼主(2014-11-24):
    第一次改板参照黄老师贴子链接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74682-1-1.html
   首先发一张被烧坏的电源板图片:

此板经测量,保险、整流桥、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红圈处4个电阻全部损坏。

    第一次改板(以失败告终),借鉴黄老师发的贴上面手画的电路图,先将保险、整流桥换好,电源管理芯片、MOS管拆掉,而且还把上图蓝圈中的贴片元件全拆了(此步多余)。
按照电路图接好后,反复检查后,能电吓得一跳,一电容直接爆炸了,里面浆液炸得到处都是,威力还不小啊!没拍图片…
经师傅指点后,蓝圈中的贴片元件不需要更改,真是一悲剧!!
    几天后新买的5L0380模块到货了,再次改板,这次还测试了光藉,也坏了。先上张模块图片:

根据黄老师的贴子,此模块1脚接地、2脚接原MOS管D极、3脚原MOS管S极(需断开原MOS管S极与地的连接),参照电路图此脚需要改线路,如下图:

上图为借鉴黄老师贴子中的电路图。

第四脚接到光藉的第四脚,光藉第三脚必须接地。接好后如图:

模块第三脚改线后如下图:

由于第一次改的板炸了电容,同时保险等一些元件都损坏了,所以保险这次直接用一铜丝连接了。
经过反复对照测量,没有问题,但还是有点担心炸电容啦,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再次让师傅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通电,担心的炸电容事件没有发生,终于松了一口气!测量5V 12V完美输出啦!如下图:

在论坛上又找到了一更详细的改电源板的贴子,此贴也是黄老师发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751-1-1.html
此方法适合一些无法换电源板的液晶;换下的电源板用此方法修需要非常熟悉,不然会有点耗时,建议可以直接购买迅维出品的通用电源模块,直接接线就可以了。
    最后,大家看完贴,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支持下呗!加分不扣分的哦,回贴还能拿两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师傅,保险用铜丝以后使用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

     比如以前花线里的细铜丝一根为2A左右。应急修理时可以借鉴使用。供参考。

网友C:
每次我都是一楼,哈哈,罗师兄朝各方面发展啊。。。

网友:
学习了,通用的是听实用的

网友B:
罗师傅,保险用铜丝以后使用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师傅,保险用铜丝以后使用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

飞线用的铜丝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我都是一楼,哈哈,罗师兄朝各方面发展啊。。。

大强哥你搞错了不是一楼啊,右上角那么大个2字。

网友D:
上次我也按照黄老师的帖子,改好了一个!也是用5L0380R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也按照黄老师的帖子,改好了一个!也是用5L0380R改的

黄老量发的贴子是好东西啊

网友E:
好麻烦啊不有电源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麻烦啊不有电源模块吗

此模块不止用在液晶上面

网友:
  稳不稳定......

网友:
LZ DIY能力很强的嘛

网友F:
不错,这个和通用模块接的脚是一样的‘请问这个芯片你买来是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以前花线里的细铜丝一根为2A左右。应急修理时可以借鉴使用。供参考。

嗯,起到熔断保护作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这个和通用模块接的脚是一样的‘请问这个芯片你买来是多少钱啊

买的别人拆机的 一块多

网友G:
不是有通用模块卖的嘛!好像5快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通用模块卖的嘛!好像5快一个吧

有通用模块卖的

网友H:
要是拍的更清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拍的更清晰就好了

电路图是重点,下面也有黄老师贴子的链接 ,可以进去看下

网友:
赞一个,好技术

网友I:
不错 我有很多电源板都是高压包坏了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 不过那些坏版还可以修好的 有时间弄弄

网友:
可以直接修的

网友:
技术不够熟练,修一块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网友:
学习 以后备用

网友J:
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说最后一次你用铜丝代替保险吧!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弄不好炸的比上次还严重,实在不放心可在保险位置串个灯泡通一下电,没有短路时再直连。

网友:
1脚地 2脚300v  3脚启动 4脚光耦  这样就好记多了    呵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说最后一次你用铜丝代替保险吧!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弄不好炸的比上次还严重,实在不放 ...

好建议哦,短路了灯光会亮是吗

网友L:
哇咔咔,大神啊。改得这么精彩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好建议哦,短路了灯光会亮是吗

是呀!这个方法地球都知道了,就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我有很多电源板都是高压包坏了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 不过那些坏版还可以修好 ...

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坏了,电源部分可以继续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呀!这个方法地球都知道了,就你。。。 。。。

到了迅维才懂得如何使用万用表烙铁,有些想着是对的只是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哇咔咔,大神啊。改得这么精彩

刚起步,不断学习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到了迅维才懂得如何使用万用表烙铁,有些想着是对的只是不敢确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积累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积累多了就好了!

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学习一下,电容的威力不小,想想真可怕~~嘭嘭嘭!!!

网友M:
这个电源那么垃圾还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源那么垃圾还修呀

修一下十几块就省下来了

网友N:
像大家请教个问题啊 我这边有一个冠捷的980v显示器 插上VGA线一点反应也没有  DVI插上也没反应   谁知道麻烦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像大家请教个问题啊 我这边有一个冠捷的980v显示器 插上VGA线一点反应也没有  DVI插上也没反应   谁知道麻 ...

不插信号线有反应吗

网友:
这技术杠杠地。看着还是满欣慰的

网友:
保险用铜丝代换  我是不敢  我怕烧其他东西

网友:
什么时候都是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保险用铜丝不好吧 用灯泡比较好

网友:
没心思搞 我都是直接换啦。

网友:
不错的经验  电容爆炸的确很吓人

网友:
断开的是整流桥与板上自己的PWM芯片的连接吗?只需要断开那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吗。

网友:
老板你太厉害了

网友:
铜丝很小也不可以的!需要很大电流细铜丝才能烧断,远远大于保护电流。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长见识了!

网友:
电容都爆掉了,那阵势有点吓人吧

网友:
"(需断开原MOS管S极与地的连接),参照电路图此脚需要改线路"楼主把MOS管都拆掉了,这个步骤还要么?是要割线嘛

网友:
这样改有后遗症吗

网友:
最好还是用保险吧

网友:
学习了,还是喜欢原配

网友:
学习了  汗 我也在改电源板 ....................

网友:
没示波器维修成本高些,因为要把怀疑坏的全换了再通电。。有示波就可以定点维修而且速度快。。

网友:
没示波器维修成本高些,因为要把怀疑坏的全换了再通电。。有示波就可以定点维修而且速度

网友:
我有一个T60的 电源适配器,坏了  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样改法很好,成品的电源模块有时会没有地方安装,在小的电源板上,直接改装作用就很大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以备急用,

网友:
。应急修理时可以借鉴使用

网友:
有通用模块卖的

网友:
我们现在遇到炸机的都改模块,炸机一个没弄好继续炸,费神啊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
问下老黄 如果是双光藉的 应该怎么改

网友:
动手能力强 不错啊

网友:
支持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楼主好细心压

网友:
很实用啊,有时确实无法修复,用此法可很好的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