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加内存掉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24):
加内存掉电,刷BIOS U5

网友:
分享经验是好的   如果能描述的更仔细一些  就更好了

网友:
前天碰到个HP 4411S的笔记本也是显示LOGO掉电,刷BIOS后解决。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如果能把BIOS 发上了就更好了

网友(2016-06-02):
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A:
加内存还会掉电?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还会掉电?没见过啊

应该是不装内存不掉电,装上内存就掉电吧

网友:
不会吧..这么好办呀..我怎么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加不加内存都掉么,多少掉

网友:
lz能分享bios吗?我的y480就是上内存就掉点,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就是不上内存就不掉,上内存就掉电,然后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