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LED显示屏-----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4-11-24):
屏型号:LTN140AT22
故障现象:暗屏
维修过程:1、首先测量保险丝(因为升压板没供电的话会引起暗屏),结果保险丝是坏的,这种故障我修了比较多,所以不觉得心中大喜,能烧保险丝不是那么简单的。
2、接下来拆掉保险丝测量保险丝一端对地数值为0,说明还有元件短路。
3、接下来把升压芯片吹下来测量打对地是还是短路。
4、除了芯片会短路剩下就是电容了,(上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就明白了),有可能是就是C501、C502、C503短路引起烧的。检查这几个电容时发现C501电容短路。

网友A:
芯片、电容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电容都坏了吗?

保险和电容坏了。

网友B:
老师  一直都很低调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  保险烧了  换一个就好了  现在知道了  保险烧了 换一个还是会烧    逻缉板上面 用烧机 可以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  一直都很低调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  保险烧了  换一个就好了  现在知道了  保险烧了  ...

一般不需要烧机,烧机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需要烧机,烧机不安全。

好吧   安全第一     哈

网友D:
外面一般都直接换!

网友:
希望老师多发帖子 给咱们学习学习

网友:
安全第一     哈

网友:
烧机就行了,不需拆芯片。烧机电压严格受限,有什么不安全。

网友:
显示器屏体上的电容有时候容易漏电,主要的耐压低

网友:
修的不错   思路很清晰  加分鼓励了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羡慕啊

网友:
不错 。。覃总辛苦了。。。威武,雄壮1!!!!

网友:
覃老师V5    也很敬业  我喜欢。。。

网友E:
学的都还给覃老师了  灯管去保护是用无极性电容还是有极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的都还给覃老师了  灯管去保护是用无极性电容还是有极性电容啊?

高压电容,你说无极性的还是有极性。

网友:
楼主的头像要换一个,很容易欺骗无知的少女,都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F:
液晶显示屏的板子的电路都是差不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液晶显示屏的板子的电路都是差不多的吗?

原理基本差不多

网友G(2014-12-26):
老师  看了你的教程 诱发我想学维修显示屏的动力了  老师 什么时候出书籍  说 最最基础的 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  看了你的教程 诱发我想学维修显示屏的动力了  老师 什么时候出书籍  说 最最基础的 知识!!

心动不如行动,咨询QQ:981775188

网友:
   我经常碰到升压电不够的这么办啊

网友:
led暗屏,我修的最多的 是led灯条接线处虚焊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学习中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看到过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D:
外面一般都直接换!

很好  很值得我学习

网友H:
我手里还有一块暗屏呢  可您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正常  我改怎么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手里还有一块暗屏呢  可您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正常  我改怎么修啊

首芯片的工作条件:1供电 2频率 电流设定 3开启 输出    你现在要检查 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是直接看到电容坏了,没有楼主分析的这么透彻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芯片的工作条件:1供电 2频率 电流设定 3开启 输出    你现在要检查 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没图纸 也没芯片引脚定义  不会查  您有图纸吗?1033-cr

网友:
电容短路不烫手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电容短路 但是都是烫手 过热啊

网友:
lz技术真好

网友:
这种情况烧机会不会理直接一点啊。

网友:
谢谢!!!!!!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网友(2015-12-26):
你这怀屏挺多,这种我都直接换屏的

网友:
要是我,就换屏了。

网友:
坐着火箭也追不上老师的技术啊

网友:
分析到位,还有图纸,真正的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