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30p 主板上的BIOS在哪里 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4-11-24):
主板上的BIOS在哪里 我怎么找不到 我想刷下 就是找不到BIOS 大伙有这板子的看下 谢谢

网友:
BIOS一般在EC或南桥附近

网友:
背面内存槽边

网友:
在无线网卡与内存的中间。

网友:
有些有座,有些直接焊上去

网友:
BIOS芯片个头比MOS管稍大,上面一般是25开头的。如果找不到会不会是被贴纸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