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密码

楼主(2014-11-24):
Y400密码是在那个里面?我把4M  2M的BIOS都刷了还是有密码。。。。。求解!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有密码芯片的  把程序读出来 然后可以解掉的  或是刷个密码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有密码芯片的  把程序读出来 然后可以解掉的  或是刷个密码程序

是那一个哦,真心没找到。。。

网友:
把密码芯片拆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