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哪位大师给确定下(这个A1297)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哪位帮看一下图片上的,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A:
在线等,哪位大神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哪位大神修过这个机器

请勿在贴子内刷楼   会被视为灌水   请知晓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先用风枪吹吹显卡

网友:
先加热下显卡 看故障有没有变化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先换个显卡先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啊

网友:
显卡 注意保护显存

网友:
显卡显存都加焊了,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

网友:
这个要换显卡的了。换好了改风扇常转。

网友:
基本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