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开机修复过程 过程很复杂

楼主(2014-11-24):
机器故障:不开机

造成故障:雷劈

版号:R13
.

损坏元件:南桥、EC、读卡器芯片、网卡、分组供电芯片1.5V和1.8V、分组供电电阻、HWPG板层微短路、改时序。

接到一台HP G4的笔记本电脑,故障为不开机。拆开机器,取出单板,加电测试待机为0.02,按下开机键电流没有跳变,初步判断为开机电路问题。接下来首先用万用表静态下测量主板各个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经过测试没有发现异常;然后再动态下(插上电源)测试主板3/5V待机电路,经过测量主板有正常产生3.3V和5V电压,而且开机键也有3.3V电压,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说明这部分电路时良好的。而且开关连接到EC的线路也是完好的。遇到这样的故障,接下来就得去测量EC待机下的条件是否满足,测量EC的待机基本条件3.3VPCU正常、3920_RST为3.3V正常、EC_LID#为高电平正常、ACIN为高正常、BIOS_CS#有波形,说明EC在待机下是正常的,EC的时钟是自身完成没有外挂晶振。随后按下开关用示波器测量EC向南桥发出的上电请求信号DNBSWON#,经过测量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EC已经向南桥发出了上电讯号,而测量南桥回来的SUS#(B/C)时,没有被拉高的动作,说明故障在南桥。为了判断故障,接下来就得把南桥的基本条件测量一篇,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全部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故障在南桥,直接上bga换了南桥后,继续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一亮就灭了,没装CPU,装好CPU后,开机电流上到0.18不跳变,看来是还有问题,电压没有产生完。开机用示波器测量各个电感的波形,没有1.5、没有1.8、CPU、集显供电全部没有,而首先开启部分电压的条件SUSON为高电平正常的,内存供会产生才会出后面的电压。
      经过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基本条件发现内存供电芯片12脚没有主供电19V电压,断电用万用表测量12脚的对地阻值为0,而VIN经过的电阻PR20连接到12脚的,此电阻也是无穷大,找了个料板更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和PR20电阻后开机电流上到0.30,内存供电有波形出来了(但是电压不对,后文解释)。
    继续用示波器在主板上扫描,除了CPU 和集显其它供电全部都产生了。接下来测量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只差VR_ON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时EC提供过来的,EC要发出VR_ON信号之前首先要接到分组供电传回来的HWPG信号,HWPG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几项分总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致HWPG被拉低。
    动态下继续测量,用万用表测量EC的34脚VR_ON为底电平,说明EC本身没有发出,排除VR_ON到CPU供电芯片之间的线路短线的可能,继续时序的上一步排查,测量EC的14脚HWPG没有高电平。前面说的分组供电全部都正常,怎么没有HWPG信号呢,静态下继续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EC的14脚,对地阻值为90欧,貌似不对吧,偏低,更具以往对广大机器的维修熟悉度,这信号的阻值正常在400欧左右。为了判断是EC导致还是外围导致,直接把EC的14脚翘起来测量、焊盘一端的阻值一样为90欧,而被翘起来的EC脚则120欧(偏低,后文解释)。下一步就得排除是谁导致了HWPG阻值偏低的问题,从图纸上扫描了一篇,发现连接有1.8V单元、1.5V单元、1.05V单元、主电源3.3/5V单元,而中1.05V则是用二极管隔离了,通电测试后,1.05V供电芯片PG是正常的,在PD7二极管1脚可以测试到,而PD7的2脚也就是后端则被拉低,电压为0V,说明导致HWPG被拉低的地方则在1.5V单元、1.8V单元和主电源芯片部分。没有一个个去拆,我直接在PD7的后端焊接一根线,电击……

采用3V电压,电流能上到0.40,,,经过手摸法,发现1.8V芯片发烫,更换后,不发烫但是故障依旧,继续摸、南桥、网卡、读卡器芯片都发烫,,咋回事,网卡和读卡器关HWPG毛事,而南桥是我刚换的新的,难道是没做好?还是先把发烫的网卡和读卡器芯片拆了,神奇的事情来了,既然南桥不发烫了?    然后把EC翘起来的脚归位,测量HWPG的对地阻值一样为90欧,在来吧,继续点击,电流0.70,EC也发烫,1.5V换过的电源芯片也发烫,换把,把EC换过后,在找了一个新的1.5V供电芯片装上,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看来在料板上拆的芯片是坏的,换后之后开机电流还是0.30不跳变,测量HWPG依然没有,而对地阻值现在测量还是400多欧,已经正常了,没办法继续往下查。再次用示波器把分组供电扫描了一篇,测量到内存供电1.5V时,波形貌似不对,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内存供电只有1.1V,不达标呀。芯片已经换过,上下管也一起换过,难道是反馈电路出现问题。经过测量两个反馈电阻的阻值都正常,没办法,调节电压,把反馈电阻的阻值改了,电压依然为1.1V-1.2V。而且把1.8V供电单元芯片拆了,1.5V就回复正常,装上1.8V芯片1.5V就变成1.1V。在图示上看了一篇,这两个电压没有一毛钱的直接关系,唯一的可能只有南桥,好吧,多项罪名指向南桥,再换一个吧,换上之后涛声依旧。可能雷劈的板子就这样吧,换个思路来维修。改吧。

      1.5V不是电压不够么,没事,借用电压。哥直接把1.5V的上管和电感拆了,从1.8V后端飞线连接到1.5V电感后端,为了让整条1.5V线路全部畅通,直接把1.5V转换管转后续1.5V的也拆了,DS极相连接。

        正面

       背面
这样以来内存的供电1.5V就借用了稍微高一点的电压1.8V,为了验证这个实验,插上电源开机测试,电流上到0.40多点,效果不大,测量EC14脚依然没有HWPG信号,。。。。哦哦想起个事情没解决,就是把内存供电单元的PG电源好好信号给切断。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来,红线标记的中心位置,我把1.5V的PG信号给断开了。插上电源开机测试,电流在跳变,测量HWPG信号恢复正常,接上屏幕既然显示了。虽然借用的电压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但不是事儿。。。

为了测试稳定性能,把网卡芯片换上新的,装机进系统测试没问题,一切正常

随后又测试了两天 ,一切正常,稳定性能很高,才交给客户。

给点分吧,我也不容易。

网友:
别借供电了,你还是老老实实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吧,不然蛋疼死你,后面什么蓝屏,死机,你等着吧,很快还会回来

网友:
坏这么多芯片,修起来真折腾,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这样那不是增加1.8V输出的负载嘛,不会出问题嘛!!有待检验

网友:
电路还可以这样改?收藏了看看会不会返修,楼主到时候说说

网友:
修起来真折腾

网友:
思路不错,但能不能用得住有待考证!!

网友:
可能 还是可以的,只要不玩什么大程序的话,修得相当辛苦了。

网友:
人才啊,我啥时候能掌握到这程度

网友:
修的真有耐心,真有思路。给我都愁死了。

网友:
真是够叼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真够吊的,这种机器也搞定了,利害利害,

网友:
确实很复杂呀

网友:
修好就好,复杂就当是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