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36 开机 键盘 指示灯 能亮 大小写灯也能亮 屏幕 不显示

楼主(2014-11-24):
  4736   开机   键盘   指示灯  能亮  大小写灯也能亮   屏幕  不显示 显卡换过    blos刷过   就是不亮

网友:
外接正常不,显卡供电都正常吗?显存也会导致不亮哦!

网友:
不亮机 不一定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内存坏也会不亮啊  显卡的工作条件不正常也会不亮啊   可以根据电流的跳变情况来大概判断  机器运行到哪了

网友:
不亮时电流跑到多少了?外接了吗?大小写可以切换基本认定已进系统了,只有显示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