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用原装电源机器运行慢 不带中间针的电源就正常

楼主(2014-11-24):
DELL 1014原装电源运行机器慢,  不充电的或者电池速度就快

小小的爱情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台,DELL,AMD CPU的老机器,用原装电源就CPU跑到100%,一跑压力测试温度就到90多度,一会儿就掉电,用HP的或中间不带针的就正常,但肯定是充不了电,开机还会报电源错~    后来找不到图纸,就放弃维修,叫客户用HP的电源算了。。

网友:
可是客户经常出差   他不同意

网友:
保护隔离看看吧,好像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A:
用HP的或中间不带针的就正常,但肯定是充不了电,开机还会报电源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HP的或中间不带针的就正常,但肯定是充不了电,开机还会报电源错

是呀!客户就要求完美,咱不能给他完美了,就没钱收了。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 我真修不好了,我对普通不充电还算了解,我对EC和南桥的充电线路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