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无待机

楼主(2014-11-24):
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开机灯亮其他没反应.我是新手.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都没说明!怎么说?

网友:
看看开机芯片  量下

网友:
描述太过于简单了,最好剪个电路图让大家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没图的.你们是高手有维修的经验.以你们长期维修的经验来看会是哪些问题.大致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按不触发修……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看EC出开关信号没有,出了的话再看桥出S5跟S3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看EC出开关信号没有,出了的话再看桥出S5跟S3没有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
有无开启信号,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满足,慢慢排除

网友:
这问题可大了,什么都有可能哦!

网友:
EC出开关信号没有

网友B:
你想让别怎么样帮你呢。是不是判断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加分鼓励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让别怎么样帮你呢。是不是判断是不是主板坏了。。。。。。。。。。。。。。。。。。。。。。。。。。。 ...

你小子   取笑我呀

网友:
就0。1不变

网友:
DV4的板号不久LA-4102P吗,以前遇到同版号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B:
主要是你说的太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说的太笼统
呵呵 是的 因为刚学吗 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