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维修硬盘的新手,遇到很多不懂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多多帮忙

楼主(2014-11-24):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有一个修WD硬盘的神器——WDR 5.3,本以为很简单,可以两天下来,没一个硬盘能修好的(其实有两个修好了,但不是WDR修好的,是有几十个坏道用MHDD修好的),下面是一个WD160G的硬盘,通电会敲几次盘,还有一个WD40G的只要一读盘读ROM 也会敲盘,

下面这个是读出HEADS MAP出错

下面这个是点磁头地图后就是这样的,显示有效磁头4个,可是上面的0--3磁头都没打钩,这个也有可能是以前乱用扫描软件造成的

请问各位大神:
1,第二个图上的磁头没钩,应该怎么操作可恢复磁头正常,
2,第一个读取固件失败是不是因为第二个图磁头没有正常工作的原因,
3,遇到 像这种ROM 都不能正常读写的盘应该怎样操作,修这种盘的顺序是怎样的,

这个软件和教程论坛一大把,就不上传了,

网友A:
我把这个对话框都没有调出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这个对话框都没有调出来,不知什么原因。

你说的是哪个对话框,有两个图能看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对话框,有两个图能看到吗?

我打开软件只有一个细条,是什么情况?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软件....   分享下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软件只有一个细条,是什么情况?

难道你比我还新手吗?打开是只有一个条,要先点设置端口选择要修的硬盘,再点硬盘选择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比我还新手吗?打开是只有一个条,要先点设置端口选择要修的硬盘,再点硬盘选择模式

我试了,打不开。可能不支持1.5T 771640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软件....   分享下给我....谢谢

在论坛搜WDR 5.3就有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打不开。可能不支持1.5T 771640盘。

好像要加载ATA什么的,具体怎么弄,我也不太清楚,你搜搜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加载ATA什么的,具体怎么弄,我也不太清楚,你搜搜教程

是771642盘,应该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771642盘,应该不支持。

感觉你那是个假标盘,你看看板号和标签上的能对上吗?对不上就是假标盘

网友D:
型号  1600BB,是不是3代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那是个假标盘,你看看板号和标签上的能对上吗?对不上就是假标盘

没问题,板号是2060-771642-000 rev p1,绿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  1600BB,是不是3代盘。

是老的IDE接口的,生产日期2004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  1600BB,是不是3代盘。

是老的IDE接口的,生产日期2006年,刚才看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搜WDR 5.3就有下载的

    下载了...  不懂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  不懂怎么用。。

搜教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