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820打印机无电源反映

楼主(2014-11-24):
电源板有5v 40v输出 电源板正常 驱动板拔掉打印头排线 开关多开几次有时候能通电 后来再怎么开都没有电源反映了 现在拔掉所有接线只留电源供电线 还是没有电源反映 指示灯也不亮 接口只有并口 没有usb接口 拍了照片麻烦哪位遇到过 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A:
测下芯片周围的电感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电源板提供的5v,然后还要转成其他电压,看下3.3v,1.8v,芯片核心供电,那些,是不是都正常,当然,bios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据你说的有时候可以开,bios的可能性稍微小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芯片周围的电感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电源板提供的5v,然后还要转成其他电压,看下3.3v,1.8v,芯片核心 ...

现在是有的时候开起来 通电后指示灯亮机器不自检 打印头自检动作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有的时候开起来 通电后指示灯亮机器不自检 打印头自检动作也没有。

估计是芯片供电不正常,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驱动打印头不能工作,当然你要是嫌麻烦,直接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芯片供电不正常,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驱动打印头不能工作,当然你要是嫌麻烦,直接换板

这边TB上找了一家 没有货 就一家有 其他也没有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TB上找了一家 没有货 就一家有 其他也没有搜索到

那估计没啥办法了,我也不认识卖的,等等吧,等有货了再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