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hm65插电池大短路,不插没事

楼主(2014-11-24):
经查是保护隔离的放电管控制有问题,但是查了老半天不知道pq51是怎么导通,故上来求助前辈们,pq51为pnnp带阻型三极管,1-2脚相连为高电平,3脚截止输出,然后pr155,pr154分压成6v左右的控制电压,pq84就会导通至使电池接口测得19v电压,现在问题就是要将pq51 1-3脚导通,使得pr155,pr154分压失效,然后pq84就截止了,那么19v电压就不会串到过电池接口了,再查pq51控制极极与PR169,PQ64相连,实际测量pq64 g极 acok为5v高电位,pq64导通接地,pr169一边有19v一边为0v,那么pq51仍然为19v,不明白这个电路有何作用,期盼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mos管特性是g级控制,pnp是低电平控制,npn是高电平控制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q84这个放电管,在接适配器的时候呢就应该截止状态,但实测是没有被截止。

网友:
大神们,来帮一下偶吧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换了没用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隔离电路,电池放电那个P沟道管子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隔离电路,电池放电那个P沟道管子击穿了。

没有击穿啊

网友:
EC出开关信号没有

网友B:
应该有充电管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充电管穿了吧

没啊,没有击穿啊

网友C:
你的问题估计是插电源和装电池一起大短吧,PQ56击穿

网友:
信号有的,正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估计是插电源和装电池一起大短吧,PQ56击穿

恩是的,但pq56没有击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是的,但pq56没有击穿啊,

不是PQ56,PQ84,PQ84  4脚是19V,只有旁边的PD24,没别的,

网友:
用烧机大法

网友E:
pnp是低电平控制,npn是高电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pnp是低电平控制,npn是高电平控制

晕,这谁不知道

网友:
没短路啊,烧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PQ56,PQ84,PQ84  4脚是19V,只有旁边的PD24,没别的,

查了都没事啊

网友:
都不是这几个管,考虑下是不是你的电源出问题,达不到5安,要不几个管一个个拆,

网友:
PQ44,PQ84,PD24一个一个拆来试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放电管都给它换了

网友:
换电池的隔离管或者充电的上管

网友:
就是 放电管子 有问题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一个Z470的也是跟你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电路图也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换了充电芯片,后来把PQ51也给换了,后来还是不行,再后来我就摘了PQ51,最后我又给装上了,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大短了,电池也可以充电了,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了,这个电路图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一般就是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你管它坏没坏,换掉。有些测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一个Z470的也是跟你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电路图也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换了充电芯片,后来把PQ51 ...

我的修好了,不过的确啊,你这电路图难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修好了,不过的确啊,你这电路图难看懂

你最后是怎么搞的啊?分享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不错,问题就出现了,你确定PR169一端0V,是否真的接地了,有没有测量?如果确定接地了,那问题就简单了,更换PQ51!!

网友:
這樣的故障情況都是在電源口或是電池接口旁MOSFET 短路造成的故障

网友:
把N管G级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