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上电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秒杀,据说是通病)

楼主(2014-11-24):
一块技嘉945主板上电不跑码,全板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先测供电,内存供电0.6V不正常,正常应是1、8V。于是找到供电控制芯片ISL6520,万用表量上下场管均好的,ISL6520的1、5、7脚均有5V左右正常,输出2脚为0、6V不正常,应该是芯片本身坏了。经过一翻翻腾,在一块昂达板的北桥旁边找到一个RT9202可以代用,马上吹枪上场,小管子三两下就搞定。赶紧上电开机,跑码正常有显示了,至此修复,成就感满满的,呵呵毒!上图,新手修块板真的不容易啊,大家鼓励一下吧。

网友:
没分 了,默默点个赞。精神上鼓励

网友:
没讲清楚,最后是换了内存供电管理IC解决故障?

网友:
嗯,估计LZ就是这个意思,换内存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A:
呵呵,打字好累的,你们俩都没看吗,就是ISL6520坏啊。

网友:
恩,这样的故障最适合新手了。按照供电时序就能搞定了。

网友:
今天我也搞了一块V星板,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主板快毕业了 供电应该可以了 就是复位很抽象

网友:
ISL6520确实坏的多

网友:
若都是这样的故障修就好了

网友:
貌似不是通病啊!!我怎么感觉那个不容意坏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阿、

网友:
像这类供电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故障时简单些!像现在的供电不足,大部分都是芯片本身弄坏掉了。

网友:
ISL6520可以跟RT9202换的?我之前不知道,拿RT9214去换,结果输出的电压高了很多

网友:
估计LZ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

网友(2016-12-11):
引用 网友A:
呵呵,打字好累的,你们俩都没看吗,就是ISL6520坏啊。

你没看你都上毒了他们干看吗

网友:
楼主新手,鼓励你!!加油。多发贴,可以学到更多!!

网友:
楼主出手高手

网友:
日后一定高手中的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