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AGELLAN-H67-uATX:1.00

楼主(2014-11-24):
主板复位常亮,CPU IC己换,还是不行!没有CPU供电!

网友:
无复位请先查主板的所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EN有了,芯片供电有了!无CPU供电,麻烦徐老师爆头一下!

网友:
CPU IC 是NCP6151 52脚,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其他供电出来没 一般CPU最后出

网友:
其它供电 时钟都测过了吗

网友:
一串话啦,H61 无CPU供电,CPU供电IC己换,其它供电正常!内存1.5V有,桥和总线供电都有,1.8 1.05都有CPU0.9V都有!CPU pwrgood  pampwrok 都有~!

网友:
这个还真是有点麻烦呢,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今天也遇到这个主板了。我的是PCI A15有3.3 B16 1.6 但是不跑吗 U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