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Y460四故障

楼主(2014-11-24):
今天上班接到同行拿来的Y460裸板,说进水,我问他修过什么,他说拿到主板看到PU6进水比较严重,就换了一个芯片,别的地方没动过。现在不触发,我接到板子一看,这焊工还不错啊

也没多想,就直接上电,待机0.00A ,待机3V  5V正常,触发电流没反应,测了一下EC发给桥的pwrbtn#无跳变

果断直接刷个BIOS,这下有跳变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没办法,南桥待机条件开始查吧,VCCRTC正常,测了一下晶振,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一端0V一端1.2V

果断换之,再测正常。接下来再次按下开关,等待奇迹的发生。。。。。还是没反应,有点无语,但是还得测下去啊,RTCRST#和SRTCRST#,结果RTCRST#(J3)为0V,SRTCRST#(J2)3V正常

断电打值

真是短路,看了看图纸,要么桥坏,要么C662坏

先把C662换掉试试吧。换上以后不短了,果断再次触发,电流终于上去了,可是上到0.8就瞬间掉了,这时想到上家换的PU6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啊,测一下内存供电的瞬间电压吧,我擦,瞬间有2.5左右,这不科学啊,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打开TPS51116(PU6)的图纸看了看,正在向下翻时,一个表格进入了我的视线(重点是里面有个2.5V引了我的注意),翻译了那段英文才发现,这个脚位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两个分压电阻

先在板子上测一下这两个电阻是不是正常,拿到板子一看PR74根本没有!!!

由于10.2K电阻实在不好找,就随便找了个10K的电阻换上,再次触发,电流终于上去了,于是打电话让同行把屏拿过来,接上--通电--触发--亮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由于这个电脑的图纸和BIOS论坛太多了,这里就不上传了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高抬贵手,打赏一点

网友:
修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A:
不得不承认,你的标题吸引了我,见证了一件事情,宣传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技术高超,一测一个准,令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这就是基础扎实的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承认,你的标题吸引了我,见证了一件事情,宣传很重要,学习了!!

我可不是标题党

网友C:
小伙伴很给力早点发财

网友:
张中超现在变大神的节奏啦      分加给你了

网友D:
请问一下  楼主修这个机器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楼主修这个机器需要多长时间

小弟不才,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高超,一测一个准,令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主要是学校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伙伴很给力早点发财

借你吉言,你那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哥的功夫没处使啊,在家两个月修了不到10台笔记本。汗。。。。。。。

网友:
我说我怎么只能加一分咯,原来上面是我的小号

网友E:
回家两个多月,修了不超10台笔记本,这样下去,啥都忘光了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家两个多月,修了不超10台笔记本,这样下去,啥都忘光了会。

不是有送的远程视频吗   没事儿自己躲在被窝里看看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送的远程视频吗   没事儿自己躲在被窝里看看呗

看来版主经常这样,很是刻苦认真

网友:
故障还真多一波三折,内存电压出2.5V楼主分析得很好,这里是根据反馈芯片才决定输出多少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版主经常这样,很是刻苦认真

必须的呀  有空来一起看哈

网友:
楼主用什么神器拍的照片,相当的清楚。分加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础功底真好  是修好电脑的基础  佩服

主要是学校教的好,我这不算什么,迅维出来的大神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看来得细心为主,技术为辅啊,技术再高,不细心也会出错啊,小小的一个电阻也能害死人的啊

起初看到那种焊功,以为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太高估那人了

网友J:
进水的机子怎么那么难搞呢~~bios都坏了~~

网友K:
果断的好,楼主很细心,很给力。。

网友:
很犀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水的机子怎么那么难搞呢~~bios都坏了~~

其实要不是上家搞掉一个电阻,也没那么复杂,对于最后一个故障,是我写的简单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果断的好,楼主很细心,很给力。。

想到就要去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思路很清晰,也很细心

运气好而已

网友:
楼主修这个还是很细心的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又学一招了!

网友M:
进水不好修啊  有图纸吗

网友N:
楼主实在是厉害啊,判断问题果断,修起来神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不好修啊  有图纸吗

论坛上多得是,没图纸的话,我这菜鸟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修本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实在是厉害啊,判断问题果断,修起来神速啊,

过奖了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修这样的太蛋疼了吧。。价格又收不起来

网友:
很厉害,这种机子修得很有思路,很精准,值得学习

网友O:
测一下内存供电的瞬间电压吧,

网友:
拍完以后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高手,对时序太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测一下内存供电的瞬间电压吧,

楼主学我说话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
刷BIOS、换晶振、电容,也蛮多的啊。

网友P:
分享支持外加加点分,多分享些,现在实习阶段,需要多多的实例最好再细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分享支持外加加点分,多分享些,现在实习阶段,需要多多的实例最好再细致点

修机时细心点就行了,当然理论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Q:
迅维出来的就是NB   果断加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基础扎实,心也细致呀!真心佩服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Q:
迅维出来的就是NB   果断加分

要是决心做这行,你也可以去迅维学学理论

网友R:
还是专业培训好呢,我们自学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决心做这行,你也可以去迅维学学理论

嗯 有这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是专业培训好呢,我们自学难度大

那就去培训培训呗

网友S:
最后那个电阻应该是换芯片的人吹掉的把    哈哈

网友T:
楼主对数据手册也学的很好呀 学霸的节奏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给力啊

网友:
我感觉是你同行,换芯片的时候把哪个电阻搞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对数据手册也学的很好呀 学霸的节奏

英文我不懂,但是我能看懂数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后那个电阻应该是换芯片的人吹掉的把    哈哈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现在怎么那么多本本进水的?

网友:
二修机。。。上家焊工不错,就是焊掉两件。

网友:
思路好,学习了

网友:
迅维实地学员就是不一样  思路清晰  NB

网友U:
修的不错,我遇到的话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的不错,我遇到的话不一定能修好

要相信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才行

网友:
楼主是大神 膜拜中

网友:
楼主理论太强了

网友:
写得好详细 分析的也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

网友V:
{测了一下EC发给桥的pwrbtn#无跳变,果断直接刷个BIOS},明日大仙,这句话我怎么看都不懂,为什么没跳变就直接刷BIOS呢?本人小白,不懂啊,求大仙指点一二!

网友:
我不是大神,饼哥和黄老师才是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V:
{测了一下EC发给桥的pwrbtn#无跳变,果断直接刷个BIOS},明日大仙,这句话我怎么看都不懂,为什么没跳变就直 ...

这里刷的是EC的BIOS,EC的脚位是需要读取BIOS以后才会配置的,这个和主板的IO不一样,既然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开关到EC有跳变,但是EC到桥没跳变,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BIOS有问题,一个是EC坏。既然这样的话,肯定是先刷BIOS了,不可能先去换EC吧,毕竟刷BIOS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里刷的是EC的BIOS,EC的脚位是需要读取BIOS以后才会配置的,这个和主板的IO不一样,既然EC的供电时钟复 ...

哦~~~~搜噶,真不愧为大仙,像我们这样粥粥无能的凡夫俗子何时才能像大仙这样出类拔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哦~~~~搜噶,真不愧为大仙,像我们这样粥粥无能的凡夫俗子何时才能像大仙这样出类拔萃啊,╮(╯▽╰)╭{: ...

这个没什么的,学过时序的都会知道的

网友:
看自学程度了,基本现在本本还是可以修,想要在深造确实的去培训下

网友W:
洗洗刷刷 烤机 装机 亮机真快。。。。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呀,RTC电路很容易忽略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W:
洗洗刷刷 烤机 装机 亮机真快。。。。

大哥,你有没有仔细看帖子啊,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修的简单 多了,散热器下面断线

那也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啊

网友Y:
手里有台一样的,也是二修,死活不上电,真是搞死我了,没你这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Y:
手里有台一样的,也是二修,死活不上电,真是搞死我了,没你这么幸运

不上电就按照时序走,这个比不跑码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的不错,我遇到的话不一定能修好

要相信自己,给自己点信心

网友Z:
有四个故障吗??

网友Z:
不楼主测的待机部分,思路清晰,对新手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四个故障吗??

是四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不楼主测的待机部分,思路清晰,对新手应该很有帮助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别人没修好,取了电阻吧,哈哈,

网友AA:
还是人为故障啊,上家焊接的时候掉的电阻吧

网友AB:
细心     楼主技术高超,一测一个准,令小弟佩服得五体投,我还没有这境界。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细心     楼主技术高超,一测一个准,令小弟佩服得五体投,我还没有这境界。

运气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是人为故障啊,上家焊接的时候掉的电阻吧

肯定是人为的,但可能是无心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膜拜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的很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我有lz这么高的技术就好了,一步一步来,一下子就搞好了

网友:
有 图修机 心里就有点谱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