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暗屏 (修复了)

楼主(2014-11-24):
联想E47A 暗屏  3.3V 12V 都有 屛线也没问题   换了几块屏都是一样 外置都正常
  这是同行的机器 这么多都正常 我实在怀疑是不是同行在换屏时没拆电池 给静电了
而搞坏了主板呢?如果是这样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见过 遇过的话请指点下 谢谢

   补充 :修复了 是开启和亮度脚位没电压  是上家换屏时给静电了
  脚位是:36开启 35亮度 希望同行有用

在此 也谢谢各位 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黑屏开关和亮度控制差一组电压?

网友B:
开启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的问题吧

同意是开启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黑屏开关和亮度控制差一组电压?

请问下 黑屏开关和亮度控制在屛线 第几脚 电路图没有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好修,

网友:
19v.亮度3.3有?背光3.3有?,,,

网友:
开启和亮度脚静电了?也就是烧坏了?把这两个信号修出来就好了吗?怎么修的?这玩意还能放静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