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K53E(主板型号:Asus K53SD)不触发维修一例。通病吗?

楼主(2014-11-24):
    这不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上传只因为这是块华硕的主板。华硕主板找不到图纸,又没有元件编号,很难搞定。撞上了大运,就把经验与菜鸟们分享一下。觉得有用的朋友,加点分,下载多了可以分享更多经验。

笔记本型号:Asus  K53E
主板型号:Asus  K53SD
故障现象:  待机电流3mA,不能触发。
检查:  拆下主板如P1

    测各电感对地电压,没有明显短路。上电,保护隔离电路有输出,系统3V5V电压没有输出。
    仔细观察,发现一个SOT23三脚元件鼓包了,如图P2

    元件标号为W2x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跑电路发现,此三脚Pin2接电源输入A/D_DOCK_IN19VPin3接充电芯片MB39A132Pin24Vin脚。原来这个三脚管是为充电芯片供电的。三脚管Pin1由19V电压经2个电阻分压,可能使三脚管导通,对充电芯片供电。此时Pin3电压为3.xV。系统没有3V5V电压。

找到一个ECIT8572)、充电芯片(MB39A132)、3V5V供电芯片(RT8206A)都相同的图纸(Asus U35JC),下面附上这个图纸。如图P3,但图纸中没有这个三脚管。

经查W2NPN型三极管。料板上找了一个W04换上去,待机电流为13mA3V5V有了,但还是不触发。此时三极管Pin311.2V
实际上主板上有一个空位(如图P2方框),可以将三极管旁路掉。在空位上补上一个100电阻,旁路掉这个三脚管。通电测试,待机电流为11mA。按下开关,正常触发,工作电流0.6A-1.0A-0.9A亮机。工作时100欧电阻压降为0.38V。说明工作电流只有3.8mA,应该没问题。
虽然维修成功,但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个三极管?  三极管基极由19V电压经2个电阻分压,使三极管导通,对充电芯片供电。为什么不直接供电呢?只能解释为: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分压电阻是温控或压敏电阻,则可以是过热或过压保护。旁路了保护功能没了。这个猜测对吗?
最后希望有图纸的朋友发一个上来。
附图纸Asus U35JC.

网友:
一般用的是二极管,这个就是保护和隔离充电芯片吧,

网友:
修到过类似的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华硕的板不好修!!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很强大哈

网友: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   试下楼主的

网友(2015-01-03):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正好手里也有台这个本 不开机 还没拆 一会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还没修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太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太多次都不知道怎么弄  终于解决了

网友:
ASUS的板子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