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1G 上电0.52A

楼主(2014-11-24):
手上一台联想 昭阳E41G   客户拿来时 说开机不亮 , 上电可以触发电流到0.25不动了一会掉电,掉电后还可以触发证明应该不是短路,是缺电压掉电,拆机发现此机器被修过  有进水的痕迹,大概没有少件 接这上电测供电   除了系统供电3 5V   只测到一个1.8 V     在测CPU供电PU11 先测供电 +5VS  为0.9V   在测PR154  两端都为0.9V ,追查+5VS 来源  查到U37 +5VALW转+5VS   U37  5678脚 5V正常  4脚 0V   123脚   只有0.9V 不正常  在测U38 +3VS   也是一样只有0.几电压, 测U37 G极    到Q28  D极 为0V    在测R585 上端无电压 追查+VSB 到JP10   由+VSBP转换来的,  测JP010 为18.4V 正常   测JP10到R585  不通,这个信号没有经过其他原件, 断定为板层断线,从JP10飞线到R585    在次上电电流  上到0.52停下 测CPU供电0.9V  其他供电已经全出  ,但是很明显没有过CPU  ,测各复位正常了  用的CPU假负载   测CPU复位1.0V  时钟1.0V  不知道正常不    手里没有示波器 ,  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 或者谁  时序图发上来   谢谢! 版号:LA3591P  图纸上没有时序  ,
图纸: lenovo 3000 E41G K43 K41A LA-3591P IGT10

网友:
多注意看看上家维修过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复位问题,看是不是哪人设备拉低了

网友:
搂住  把图纸顺便发出来一份  方便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希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查一下这个信号  PLT_RST#

网友:
加我QQ791599522  共同研究

网友:
PLT_RST# 信号正 常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没有呢     测信号正常   就是不过U

网友:
bios是不是被人动过了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了   没有示波器    没法测有没有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