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430T d1不显示

楼主(2014-11-24):
神舟承运L430T  D1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开机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AMD芯片组?如果是的话,加焊北桥,成功几率还会蛮大了,先把内存擦干净了不行再做

网友:
时显时不显的  北桥或显卡核心虚焊了

网友A(2016-09-09):
我开机有背光 无字显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930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机有背光 无字显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9300 的

一般是独立显卡虚焊了,你加焊一下或者重置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