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卡虚焊了吗?大家说说看?

楼主(2014-11-24):
显卡吧没人理我,度娘发现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几乎都没解决的下文。
OS: WIN7 64 旗舰版 纯净
U: E3 1320 V2
G:MSI 7850 14.9正式版驱动
内存 那些就不陈述了。关键是事情我没遇到过,也理解不来,度娘也没什么答案,下面我会仔细叙述一下,希望卡吧众神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不要唰我就好了~谢谢~

昨晚开着电脑听歌,后来突然就灰屏了,也不提示什么无信号之类的,然后重启。
在进入 欢迎界面 的时候,有几条类似电视雪花那样的图案,然后又继续灰屏了。
依旧重启,问题依旧,偶尔还会出现下面这样的图案。

吓哭了好么,因为这几天也没安装什么软件,就想到了有更新过网卡、声卡的驱动,和微软的2个补丁。
抱着 一定不是显卡问题的心态,试了进入安全模式,果然可以进。

在安全模式下,把更新过的驱动全部回滚到之前的版本,微软补丁也卸载,以为这样就没事了,重启,问题依旧。

然后拆了机箱,把什么灰尘啊,金手指啊,全部都清理了,开机,问题依旧。

最后还是回到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居然可以正常启动了。

然后就以为只是单纯的显卡驱动损坏或者文件错误什么的,重新安装了几次不同的正式版,问题依旧。

重新安装系统,问题依旧。

那么问题真的来了,这到底算是什么现象?
不加载驱动,就可以正常驱动,是因为驱动不了显卡了,所以才会灰屏死机?那不能驱动的原因是显卡本身
出了问题的几率很大,这样想对吗?可是我手上没有多余的显卡,离电脑城也比较远,除了显卡本身的问题。
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造成呢?
例如,主板的电容、显卡的电容。可是不是说固态电容不会爆掉的咩!?(这种方面我是小白,见笑)

希望大家帮我想一下吧,PC对我来说很重要哎,晚上回去还要工作的,不然只能在黑漆漆的开发区加班什么的,治安不好啊。

网友A:
多半显卡   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显卡   坏了

还在三年期内,送保的话要钱吗,我看V星有一条说是必要的材料费用,不知道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对了     现在有很多机器    都是  桥  或是cpu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三年期内,送保的话要钱吗,我看V星有一条说是必要的材料费用,不知道大概多少钱?

有保  的话  是不要钱的

网友C:
是集显?随便换个PCI-E的低端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显?随便换个PCI-E的低端独显试试

独显啊,V星的  7850 HAWK 2G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现在有很多机器    都是  桥  或是cpu会引起这种现象

那如果是北桥的问题话,该怎么做?维修会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三年期内,送保的话要钱吗,我看V星有一条说是必要的材料费用,不知道大概多少钱?

显卡很少有保三年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都不这样的话  可以先把驱动换了

网友:
应该是gpu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显卡   坏了

在保就拿去售后保吧  不要钱的

网友D:
我上次遇到这样的 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E:
显卡虚焊。我遇到很多了。不装驱动,上上网完全可以,要玩游戏那只好加焊主芯片了。

网友F:
有保就直接保,没外损不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遇到这样的 加焊显卡好的

谢谢,已经决定周末拿去店里再检测一次,然后送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虚焊。我遇到很多了。不装驱动,上上网完全可以,要玩游戏那只好加焊主芯片了。

对的,我现在觉得99%是这个问题了,不装驱动就OK,装了一到欢迎界面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保就直接保,没外损不要钱的,,,!!

好的,谢谢,就是怕维修费会很贵。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多半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