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4-11-24):
小米3移动版摔地上后屏幕不显示了,连接电脑模拟操作正常,就是不显示。换新屏无用,怀疑主板有问题,苦于无原理图资料,请哪位大侠给指导下!~

网友A:
可以加焊显示排线接口或者更换排线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焊显示排线接口或者更换排线接口

想问一下:排线接口的电压值都有哪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排线接口的电压值都有哪些啊?

我没有图纸,无法告诉你

网友:
摔的机器,你检查给液晶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接口没有脱焊,在测试其他吧,可能电源也会,要么掉件,也有可能,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
谁能把手中正常的机器拆开给你测电压呀!我们还希望你能把数据资料多多上传呢!全靠你个人了。

网友:
把主板连接屏的接口上图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