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owerEdge T110 II小型塔式服务器 BIOS密码

楼主(2014-11-24):
接修一台DELL PowerEdge T110 II小型塔式服务器,开机要求输入pass word,放电不能解决,应该是存储在BIOS芯片里,但苦于找不到BIOS,而且主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8M,一个16M,不知道密码在哪个芯片里,同志们,希望有这个主板BIOS的给传一份

网友A:
怕BIOS到官网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BIOS到官网下载吧

官网下的是EXE文件,是在系统里面刷的,现在开机要求输入PASS WORD ,没办法进系统

网友:
试试用Universal Extractor把EXE包拆了找BIOS.看过理论,我没拆过

网友:
台式机一般刷靠桥的那个BIOS片

网友:
已经解决了,打售后电话,主板上有一个清除BIOS设置的跳帽,见下图

网友:
顺便把读出来的8M的BIOS共享出来,16M的没有转接座,就没读出来 d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