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系列笔记本开机显示屏没有显示

楼主(2014-11-24):
华硕F80S系列笔记本开机听声音是正常,但是显示屏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屏开机也是无法显示。请问这种情况主要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如果不是显卡那可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就显卡问题啊。。。

网友:
对着显卡核心吹几秒钟  可能会亮一下    如果亮了  用多长时间不能保证  最好是更换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8014 那种可以直接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