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DELL M4010 八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4-11-24):
DELL M4010
笔记本
8声报警,换过屏线,显卡,屏还是一样,屏3.3V供电只有1.5v,直连3.3也是一样八声报警求助。。。。。。
笔记本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戴尔4030报警8声 换显卡好了 楼主看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碰到旁边原件了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前几天才搞过一台八声报警 加焊显卡后可以了 几天后返修 要换显卡才可以
yvhai2010
还是显卡方面的原因吧,可以从屏供电的1.5V入手,追查源头
详情

网友:
会不会是换的显卡买到打磨货了?

网友:
只有1.5那就把3.3先修出来。LVDS正常不,测屏的数据地址线正常不。

网友:
看来楼主遇到难缠的八声报警问题了,还没遇到过这么难搞的呢,一般都是加焊就好的。

网友:
显卡问题不,在换个试下

网友:
楼主不知外接试过没有,外接要是能点亮不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5V肯定有问题
山布
外接显示 是外接显示的事 关键你的平供电 低了 要修成3.3
详情
锐杰电脑3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的啊....
详情

网友A:
Q5401直连过去还是1.5V吗?把Q5402拆了看下
锐杰电脑3
Q5402换了屏供电为0V799400, 那个LCD_CBL_DET#_C拔掉屏线有3V,装上屏线为0V,但是不管是显卡还是EC都不发出屏供电开启,晕了,求解。。。。其他的LCD_TSC_C和LCD_DET_G也是0V,其他几个信
详情

网友:
八响我是加焊北桥OK的

网友:
外接可以正常显示的啊

网友:
8声应该是屏问题啊

网友:
一样,响了8声,外接不显,加焊显卡。点亮了。 正考虑要不要换显卡。还是先给客户用着。
山布
保修多久? 先给客户用着 再来你告诉他换显卡 提前跟他讲清楚 这次是修显卡 不是换全新的
详情

网友:
1.5V是重点

网友:
3.3 LVD怎么转换的呢,EN呢

网友:
先刷BIOS,K看看

网友:
显卡没换好

网友:
掐指一算,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再换一个显卡试下。

网友:
8声报警应该是屏没接或显卡的问题,外接显示器试过没?如果外显可以亮机,就果断干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的啊....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一台机同样故障,报8声,干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假货吧

网友:
我遇上过,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401直连过去还是1.5V吗?把Q5402拆了看下

Q5402换了屏供电为0V , 那个LCD_CBL_DET#_C拔掉屏线有3V,装上屏线为0V,但是不管是显卡还是EC都不发出屏供电开启,晕了,求解。。。。其他的LCD_TSC_C和LCD_DET_G也是0V,其他几个信号也是为0V,好像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一样

网友:
不想返修就果断 换下吧

网友:
干北桥 M4010我记得是0752001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独显的话。加焊显卡就ok了 最好把显卡换了

网友:
八声报警 一般是检测不到屏,也可能是屏供电不足

网友:
这问题是机器检测不到屏幕发出的报警既然显卡屏线都换了那楼主量一下屏幕上面的码片有没有供电。有的话刷个屏幕的程序试试

网友:
八响我是加焊北桥好的。我觉得北桥可能性大。,,,老是听说加焊返修,真的有那么多返修么?我加焊过的机器也有几百台吧,除了以前的显卡门机器,还有几台加焊多几次坏掉的,几乎就很少返修。而且我只是用一个没有温度显示的150买的热风枪加焊的。。。。

网友:
报警应该提示的是显卡,看看边上的电容电阻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北桥7声显卡8声,你显卡没做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