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 大板 开机00,按下复位正常开机。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4-11-24):
映泰主板,开机会卡在00,按下复位就亮机。问题感觉好像在复位这里。软启动是先复位南桥的吗。。这样说是不是男桥有问题了。。用了一段时间。按复位时不时卡住,不跑吗了。有时又好了。。
请大神出手帮忙。。本人file:///C:\PROGRA~1\Baidu\BAIDUP~1\2132~1.9\dict\Default\D614F7~1.PNG小菜。从哪里入手啊。真的没方向。

网友:
大神哪去了,怎么都看没人帮忙啊!!

网友A:
感觉和Bios有关,要不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感觉是不跑吗 安不跑马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跑吗 安不跑马修么

按下复位有时就正常亮机。用了一段时间都这样

网友C:
一句笑话,是不是开机针与复位针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句笑话,是不是开机针与复位针插反了。

开机黑屏,按复位才亮机。这怎么会接反。。

网友:
换U试下,我试过一次这样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再按不复位修

网友D:
查开机键是不是有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开机键是不是有高低电平变化

有高低高,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Bios有关,要不先刷个bios试试

BIOS刷 过了,独到的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电池,电池ok换条内存试试,估计跟电池有关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下 有好多bios有问题 会出现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内存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就得查主板的上电时序了 !!!看看图纸

网友:
感觉还是先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清零CMOS 可能就好了 , 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