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7AC 无cpu供电

楼主(2014-11-24):
富士康945PL7AC 无cpu供电 isl6566 en有1.2v  vid 都是高电平  内存 1.8v  北桥 lm324控制两个场管 输出1.3v 正常吗 不正常会导致 cpu不出电压吗

网友:
换个6566试试!

网友:
芯片条件正常还不出供电就换芯片咯

网友:
芯片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  如果芯片不出电压  代表芯片不工作,换芯片。。。

网友:
换了那个芯片好了吗??楼主??

网友:
你直接换芯片不就知道咯

网友:
isl6566 换过了  vid 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