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华硕X55VD

楼主(2014-11-24):
前天同行拿来一台X55VD 说不开机,我测试上电1.4A不回跳。
有点像是显卡问题。
拆机加了加温,还是一样。
上论坛一看,还真有这个问题。
说刷BIOS好了,马上动手,刷上还真好了。

心想着两天过去了,应该没啥事了。
没想到:

今天同行又拿来了,还是不开机。我以为还是BIOS问题。
我一测,有点傻眼。
一触发就断电,是短路了,拆开一测,独显短路了。

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用集显可以显示,也可以用。

我把情况和同行说了一下。然后装机测试,发现亮度不是很够。

我在想,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下载了个还是不行。

重装下系统,亮多了

现在等着同行过来拿了。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A:
集显短路了  是你造成的  还是客户造成的 没查查吗

网友:
不是同一问题,这个可能客户拿回去坏的

网友:
显卡不上BGA,一般都不会短路的。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B:
独显短路,楼主有很大的嫌疑,是不是风枪加热的时候温度过高了

网友:
真是到了快死完的时候就会这样了

网友:
华硕的 机子 不好修 就能焊焊显卡 跟芯片  查信号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短路,楼主有很大的嫌疑,是不是风枪加热的时候温度过高了

随便吹了下。刷了BIOS还用了2天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集显短路了  是你造成的  还是客户造成的 没查查吗

刷了BIOS 他拿回去还用了两天

网友D:
楼主你得再收费一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 他拿回去还用了两天

那这属于二次故障了   需要另收费了吧

网友:
是你们 会不会讲 又是200现大洋

网友:
这叫啥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得再收费一次呢

同行的。算了。反正也才修了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