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fg982-1开关电压正常不触发,连指示灯都不亮请问怎么修?

楼主(2014-11-24):
来自: 甘肃兰州
方正fg982-1开关电压正常不触发,连指示灯都不亮请问怎么修?
不触发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少说几个字 是方正显示器,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们请分享下你们的宝贵经验

网友:
看看所有按键是否都是好的没有漏电的 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期待中,这种问题第一次遇到

网友:
电压正常,指示灯不亮,可以考虑一下程序是不是坏了。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那主板(解码板)上供电都不正常,那能往下修,找正供电,就好修了。

网友:
我今天修理一台联想17寸显示器就是电源开关漏电。下午修理一台LG32LH23液晶电视机也是开关漏电。是不是入秋空气潮了,一些轻触键经不起考验?就提前下岗了。

网友:
你的先测试下 5v 12V 电压是不是跳变。。光看指示灯没用啊,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问题出来了 是驱动板BIOS硬件坏了 找了一个 然后刷上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看有12V 5V 多半问题在电源板

网友:
驱动板芯片 1.8V 查一下

网友:
3.3V和1.8V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