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触发

楼主(2014-11-24):
y470  不触发  版号“la-6884p,PBTN_OUT#不跳变,ec换了还是不行,EC_ON有3.3v,怎么修?

网友A:
PBTN不跳变的话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查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BATLOW   适配器检测信号  RSMRST

网友:
3V5V有么,查下待机芯片

网友:
查EC的各个待机条件

网友B:
解除休眠信号是不是没有出来

网友:
待机,BIOS,LID

网友:
楼上的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网友:
查EC的触发条件  不排除 EC本身坏

网友C:
     一、仁宝的机器EC_ON在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低电平,按开关触发后才会变为3.3V高电平,你的板现在在待机状态下EC_ON就3.3V了不一定是不正常的,有的EC_ON在插外接电源后不按开机键是可以变成高电平。EC换过,那确定换的EC是好的吗,现在网上买的很多芯片都是不一定是好的。

     二、EC的工作条件是否已满足,重新刷个BIOS试试,还有个LID信号很重要,也要查下是否是高电平;
            南桥的触发条件除了PBTN_OUT#,其它的条件是否满足,如果南桥其它条件都没满了,PBTN_OUT#不跳变,可以这样做:
      把R198电阻拆掉,
       1、测下南桥那边是否有3.3V高电平,如果有就南接外接个开关,按开关看看能否触发;
       2、如果南桥那边没有3.3V电压,就飞线弄个3.3V电压过来,再接个开关按开关试试能否触发。

         那两步就可以判断是EC这边问题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可以触发,就说明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换过EC就不用再考虑EC本身问题了。
如果也不能触发,无跳变,就是南桥的条件不满足或南桥本身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小菜鸟  路过       学习  了

网友:
先看LID,再刷个BIOS

网友D:
楼上已经说的很明白,安上面说的去做就行了,还是不明白就看以前的别人发的上电时序,参考这修就行了,

网友:
大师们的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碰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TN不跳变的话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查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BATLOW   适配器检测信号  RSMRST

是 LID_SW#出问题了,不触发时只有0.5v,u41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除休眠信号是不是没有出来

是 LID_SW#出问题了,不触发时只有0.5v,u41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
是 LID_SW#出问题了,不触发时只有0.5v,u41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仁宝的机器EC_ON在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低电平,按开关触发后才会变为3.3V高电平,你的板现在在待机 ...

是 LID_SW#出问题了,不触发时只有0.5v,u41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已经说的很明白,安上面说的去做就行了,还是不明白就看以前的别人发的上电时序,参考这修就行了,

是 LID_SW#出问题了,不触发时只有0.5v,u41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E:
供电、BIOS EC 南桥、一般是这样

网友F:
楼主所说的U41我怎么没找到呢?我这也有一片不触发的板子。

网友G:
待机的51125  坏的多

网友H:
这个机器坏的真多超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U41我怎么没找到呢?我这也有一片不触发的板子。

仔细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坏的真多超难搞啊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的51125  坏的多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BIOS EC 南桥、一般是这样

说得简单

网友F:
图纸上都没有U41,找到了U40还没用料,你确定是U41?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图纸上都没有U41,找到了U40还没用料,你确定是U4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你的板子板号是什么?有两种板。你直接找这个信号不就是了,管他u41还是u40,你傻啊,不好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你的板子板号是什么?有两种板。你直接找这个信号不就是了,管他u41还是u40,你 ...

原来有两个板号啊,我还以为只有一个呢,确实是一根筋了,呵呵,骂的好!

网友:
最好刷写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电流变化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着急啊

网友:
这机器南桥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