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 LED显示器开机时会出现不稳定,泛白的情况

楼主(2014-11-24):
联想L2262wa LED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不稳定,屏幕抖动并伴有泛白现象
拆开后在驱动板VGA接口第9个接口发现一个被击穿的稳压二极管
查了下这个接口是DSUB5V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会出现屏幕抖动并伴有泛白现象,但是很轻微,进入桌面后会显示 一切正常
我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成新的之后
会好一阵,过几天就又不行,还是轻微的
我觉得故障还是出现在DSUB这条线路上,查线路只能查到这个稳压管
各位大神有没有驱动板的电路图或单独这根线的电路也可以
兄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
补充下,这个显示器有DVI接口的  换DVI故障还是一样
驱动板是715G4567
我有块飞利浦的715G3226的  接上去之后  除了屏幕分辨率不对屏幕显示两个画面但是不完整
其他一切都正常
估计状况还是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VGA接口第九针是各厂的定义,既然查到稳压管击穿,那你一定要将前后电路细查。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我遇到过,故障为:从中间位置开始暗白;渐渐的就扩散到全屏;但我的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是正常的(换了屏就没故障了);花了好多时间没搞定就放弃了;